关于铝合金表面喷砂氧化与密封的问题

楼主(2020-07-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公司新做的设备,铝合金表面需要做喷砂和阳极氧化处理,但是有些表面设计了O型圈的密封沟槽,我想的是表面经过喷砂以后,粗糙度都会降低,请问大家这些要安装O型圈的位置在喷砂后还能起到密封的作用吗?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木有问题!

网友A:
动密封影响很大,
静密封可以把喷沙去掉,做一般的阳极氧化是可以的,不要做硬质氧化不要选硬铝2A12等,一般的6061就可以.

尽量不要把密封面做阳化处理。

网友:
没有具体的工况不敢说的太死。
一般的固定密封问题不是很大,要求高又必须喷砂的话建议先表处再加工密封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密封影响很大,
静密封可以把喷沙去掉,做一般的阳极氧化是可以的,不要做硬质氧化不要选硬铝2A12等,一 ...

整体只做需要阳极氧化,密封槽位置怎么处理呢,做完以后动密封影响大吗?

网友(点评):
动密封影响很大,因为来回运动磨擦频率高;如果孔内槽可以把孔堵上阳氧的时候,如是外部的可以氧化后在加工槽,以我的经验普通的氧化也是没有问题的,用6061材质,不要做硬质氧化;

网友:
O型圈本身就不适用动密封。做动密封最好还是用骨架密封

网友(点评):
分场合吧!拆一个电磁阀看看,内部滑动芯上就是几组O型圈。

网友:
简单处理  槽底部打胶再放密封圈
复杂处理   cnc后油石研磨槽底  用东西覆盖槽底后氧化

网友:
肯定能起密封作用的

网友:
遮挡一下吧。

网友:
密封圈是有一个弹性的变量,阳极氧化的厚度没多少的,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
基面处理好了,阳极氧化不影响密封性

网友:
密封的面还是需要做的光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