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重结构解析

楼主(2020-07-23):
麻烦那位大哥指导一下图上的承重结构调水平的原理。

承重结构

承重结构

楼主:
在一个不平的底面撑起四角,如何调达到调整水平的目的。

网友:
另外一边是直接铰连,就可以调角度。如果两边是一样这种结构是调不了的

网友A:
用不同厚度的垫片组可以调水平度

网友B:
底部轴座应该是长孔固定,通过旁边凸出的螺丝调整轴座的位置从而改变斜板的角度,达到调整高低的目的。这个机构应该不止一组在 这里。想不明白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一个链接铰链,变成两个。给他变成平行四边形连接你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部轴座应该是长孔固定,通过旁边凸出的螺丝调整轴座的位置从而改变斜板的角度,达到调整高低的目的。这个 ...

没有全局图,不好说。

网友:
四个角增加垫片调节水平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部轴座应该是长孔固定,通过旁边凸出的螺丝调整轴座的位置从而改变斜板的角度,达到调整高低的目的。这个 ...

是四组,四个角落都用。现场主要是为了控制平台的水平。具体不知道如何使用。所以发送出来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同厚度的垫片组可以调水平度

四个角落都有,请问如何用垫片调整水平。

网友C:
把2组的四个铰接点连起来就是平行四边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2组的四个铰接点连起来就是平行四边形结构

这个是肯定的,但是面有看见调平的机构和固定的机构,

网友D:
按局部照片猜测,靠着台阶定位后红色箭头处,再用黄色箭头螺栓微调整体位置,位置没有问题后螺丝紧好。然后,铰链处应该是四个角落都有,调整上面水平。水平调符合要求后后用紫色箭头处的孔固定住止转,但是感觉这个力很小,应该还有别的支撑措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局部照片猜测,靠着台阶定位后红色箭头处,再用黄色箭头螺栓微调整体位置,位置没有问题后螺丝紧好。然后 ...

谢谢,如果是靠螺钉定位,应该选大一点的螺钉。

网友:
琢磨半天还是没想通

网友:
画了个草图,我觉得应该都能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