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电机输送机怎么精确定位

楼主(2020-07-23):
目前在做的一个设计,链板输送机输送货物,输送机用的是变频电机驱动,货物是规则的长方体,想把货物长度与输送机长度对中,请教一下各位怎么能做到定距输送。输送速度是固定的。考虑过卡时间来确定输送距离,但是启停和中间波动会有影响;也考虑过用编码器,但是整体的安装不方便,而且输送机也会有正反向的输送。

网友A:
你这个链板上货物的前后加挡板不能解决?

网友B:
变频电机不能精确定位,简单点,每个位置加装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链板上货物的前后加挡板不能解决?

加不了挡板,货物有好几种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电机不能精确定位,简单点,每个位置加装传感器

货物长度有七八种,加传感器不现实

网友:
加装多级传感器,一级一级减速度,变频刹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不了挡板,货物有好几种长度

一个想法,在链板中间装个对称运动的气缸爪呢?气缸爪行程按你最大的货物的行程

网友D:
可以参考下一次性口罩机的链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想法,在链板中间装个对称运动的气缸爪呢?气缸爪行程按你最大的货物的行程

没懂您的意思,我的货物是要输送走的,在这一台输送机上定位是为了另外的动作,只是在这里暂停,所以前后两头不能放任何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下一次性口罩机的链板线

能麻烦您大致介绍一下么?我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传送到位后应该用感应开关判断其是否单位,通过感应开关来判断。

网友E:
通过感应开关来判断其到位,接近开关扫到产品后再反馈给电机,判断其移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感应开关来判断其到位,接近开关扫到产品后再反馈给电机,判断其移动的位置。

我的货物长度不止一种,如果按照你这种方法每种长度都得放一个感应开关,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
货物大小,精度多少?输送带的速度,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懂您的意思,我的货物是要输送走的,在这一台输送机上定位是为了另外的动作,只是在这里暂停,所以前后 ...

输送线侧边加上挡停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