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三维扫描仪的空间位置定位原理是?

楼主(2020-07-23):
如图,多大了会精度下降?另外手持三维扫描仪原理是什么,是根据上一张的图片对比来计算扫描仪的空间位置吗?那么这样不是会产生累积误差吗?还是说先用大视角的来测量大轮廓,在用小视角来测量。不贴标定的是利用凸起做特征点吗?
http://www.holon3d.com/cn/measure/measureinfo.aspx?nodecode=105004002
链接中的电动扶梯具体何物?座椅式电梯?为何要做这么复杂的测绘?座椅式电梯齿条旋转部位如何处理保持顺畅移动的?

网友A:
链接中的电动扶梯具体何物?——轮椅电梯,主要是给使用轮椅的,或腿脚不方便的人士上下楼梯准备的,日本有公司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中的电动扶梯具体何物?——轮椅电梯,主要是给使用轮椅的,或腿脚不方便的人士上下楼梯准备的,日本有 ...

国内也应该有了吧

网友(点评):
有了,属于不完美copy那种

网友(点评):
难点在哪里?感觉在picc?

网友:
摄像头标定后的拍摄误差不怎么大,楼梯的那个放黑白三角块是用来辅助定位的,见过有人用opencv做过这类似的东西。

网友:
定位原理就是,它逆向测绘时,会在被测物体上贴满反光点,这些点可以都说是基准点。

网友:
三维扫描仪配套的会配套打点的测量点。

楼主(2020-09-22):
网络总结报告:
1高清相机拍照,类似于手机全景拍照的图片拼接。
2两个三维模型寻找共同点拼接。
3贴标记拼接。
4用辅助投点机投影光点拼接。
5用机械手控制的,也可直接拼接。
6固定站跟踪动态手持机拼接,这个类似于机器手控制,因为这个固定站是高精密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