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的距离怎么算

楼主(2020-07-23):
竖直移动的距离已知,怎么知道水平的距离?

网友A:
两个极限位置的时候,数模里直接测量距离相减就好了吧

网友:
勾股定理

网友:
三角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极限位置的时候,数模里直接测量距离相减就好了吧

我需要一个比列

楼主:
可否图示

楼主:
图示一下呢,我总觉得自己画的不对

网友:
脑累,没看出规律,还是用计算器算下吧,

网友B:
勾股定理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股定理都忘了?

楼主:
已经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用作图的方法去做,最直接简单。

网友:
都可以模拟了,在3d里直接测量不行吗?

网友:
这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例

网友:
在图纸上直接测量,最直接

网友:
这是个三角函数啊

网友:
三角函数,升降的是直角边a,平移的是直角边b,斜边c连杆长度不变,a移动距离为x,根据a+x和c就可以求出b跟角度、受力

网友:
边长都测出来后,采用勾股定理来计算出。

网友:
这不是最简单的三角函数吗,那你竖直是怎么计算或者测量的

网友:
v勾股定理

网友:
三角函数,斜边不变

网友C:
sw的话,用motion 分析,可以绘制出曲线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的话,用motion 分析,可以绘制出曲线关系

嗯,我这个过程是把直线运动转为变径运动,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根据调整直线运动的距离,来间接的调整变径大小;所以,有了曲线关系可以得到函数的关系吗,因为后面我是要把这个函数关系输入到编程里

网友:
可以根据勾股定理先计算,再画曲线图吧

网友(2020-09-13):
这个运动不是能极限的,容易有死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