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料仓容积怎么计算?(漏斗是倾斜角设计)

楼主(2020-07-23):
已知料仓部分长宽高,漏斗部分高,能计算出来容量吗?倾斜角是计算出来还是设计出来的?

楼主:
漏斗不是四棱台,而是梯形体,领导考我的,我感觉计算不出来?

网友:
不能作弊

网友A:
怎么可能算不出来…再不济我还能用软件测

网友B:
手动画个图也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斗不是四棱台,而是梯形体,领导考我的,我感觉计算不出来?

数学不及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斗不是四棱台,而是梯形体,领导考我的,我感觉计算不出来?

提示梯形面积公式,类似可以求梯形体的体积

网友C:
用三重积分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三重积分计算。

楼主:
想问下这个用什么公式求出体积?如果不知道漏斗出口的长宽能求出体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三重积分计算。

已补图,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算不出来…再不济我还能用软件测

已补图,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画个图也好啊

已补图,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补图,请赐教!

这不是四面棱锥吗?

网友:
按尺寸在数模里面造型,再通过3 D软件把体积直接测量出来更方便。

网友:
用三维画个图,就可以啊

网友(2025-04-17):
感觉出料口底下那点体积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