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气缸当做平衡缸配重使用气路怎么接的

楼主(2020-07-23):
气缸当做平衡缸的使用场合,平衡负载重力的话,气缸的气路是怎么接气的??我看一端接管,一端消声器,接管一端怎么控制呢

网友A:
可以电气控制做个闭环,自动调节;

也可以拉个压力表+减压阀,手工调整; 看具体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电气控制做个闭环,自动调节;

也可以拉个压力表+减压阀,手工调整; 看具体工况。

我想知道气管是怎么接的,平衡气缸需要电磁阀切换控制??

网友(点评):
你可以把你的工况描述详细一些吗?

网友B:
我以前这样使用过,编号8就是用来平衡的气缸

网友C:
简单一点说就是用气压去平衡负载,气缸的一端一直通气就好了,至于负载平衡,要选型计算,气缸出力和负载接近就好,其实很难完全匹配的,在进气气路中间串联一溢流型减压阀就好,可以调节进气压力适应负载,切记一定要选带溢流功能的减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说就是用气压去平衡负载,气缸的一端一直通气就好了,至于负载平衡,要选型计算,气缸出力和负载接 ...

为什么要溢流,不溢流会怎么样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一下,看看还能实现快速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这样使用过,编号8就是用来平衡的气缸

看懂了,但是想不懂,你这里的平衡气缸平衡重力,有什么作用,中间还不是一条气缸带着升降

网友(点评):
把层主的气路图看全就明白为什么了?采用2组平衡缸平衡负载的重力,驱动气缸停止时锁紧器的抱紧力就不需要太大,否则就要选大号的带锁气缸!

网友(点评):
这里如果把驱动气缸换做是伺服+丝杆就很有代表性了,伺服的功率可以选小一些的,甚至惯量也可相应选小。

网友(点评):
提醒一点,不懂可以请教,也可以大家探讨。楼主的言语中透漏出对回复人的不尊重!怎叫别人热心帮你!

网友:
如果用单动气缸,气缸缩回采用弹性回缩,只需要接一路气足够了!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这样使用过,编号8就是用来平衡的气缸

气缸杆被迫伸出时,有杆侧压力增大,通过附逆流阀的减压阀回到主气路是吗?那么问题是主气路是高压,是不是平衡气缸有杆侧压力要大于主气路压力时才能泄压,平衡作用能起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说就是用气压去平衡负载,气缸的一端一直通气就好了,至于负载平衡,要选型计算,气缸出力和负载接 ...

问一下,逆流的空气去哪了?是排到空气中还是逆流到主气路

网友(点评):
是溢流,不是逆流,减压阀出口压力小于进口压力,怎么逆?溢出的意思,这个多出的气排放到空气中了。

网友(2020-12-30):
气缸平衡时随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说就是用气压去平衡负载,气缸的一端一直通气就好了,至于负载平衡,要选型计算,气缸出力和负载接 ...

你好,这个平衡配重用什么型号的气缸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看工况,一般情况下就那种普通圆柱气缸也可用,高速情况要选高速、低摩擦气缸,简单说工况要符合气缸的正常工作条件,否则气缸损坏造成的损失可大可小。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说就是用气压去平衡负载,气缸的一端一直通气就好了,至于负载平衡,要选型计算,气缸出力和负载接 ...

一般有负载和空载两种工况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这样使用过,编号8就是用来平衡的气缸

很不错

网友:
好资源做个记号

网友(2022-02-26):
SMC有专门的平衡阀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这样使用过,编号8就是用来平衡的气缸

老哥 想请教一下平衡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说就是用气压去平衡负载,气缸的一端一直通气就好了,至于负载平衡,要选型计算,气缸出力和负载接 ...

溢流型减压阀  网上找不到啊,能给个淘宝链接吗,国产的就行

网友D:
附图中的是不是大流量的溢流型减压阀,如果是的话,咋没看到溢流孔,问了厂家说没有溢流孔,所以感到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附图中的是不是大流量的溢流型减压阀,如果是的话,咋没看到溢流孔,问了厂家说没有溢流孔,所以感到奇怪

看到近期有人追问这个问题,更正一下之前回帖的说法,多数厂商资料上提到的是逆流阀,即使是SMC的资料,也出现过两种描述【Backflow】、【Bleed Port】,个人认为用溢流描述更确切,出气口压力再大也不能逆流到进气口,用溢流则确切描述了气体是溢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近期有人追问这个问题,更正一下之前回帖的说法,多数厂商资料上提到的是逆流阀,即使是SMC的资 ...

所以我想请问下我发的那个链接可以直接买回来用吗

网友(点评):
图片资料描述看应该是可以用的。又不贵,买回来试一下呗。

网友E(2024-04-15):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说就是用气压去平衡负载,气缸的一端一直通气就好了,至于负载平衡,要选型计算,气缸出力和负载接 ...

大佬,请教一下,就是大负载桁架Z轴,我想通过气缸平衡这种方式减小伺服电机的功率,我跟我们电控讨论了,主要是气缸的速度有伺服电机驱动的速度不一致,在上升或下降的时候会有牵扯,对电机形成阻力,我想问下这个方案可以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教一下,就是大负载桁架Z轴,我想通过气缸平衡这种方式减小伺服电机的功率,我跟我们电控讨论了 ...

多大负载?速度快到多少?这个要根据伺服机构运行速度来选对应的气缸,伺服加减速瞬间的阻力肯定会有,但伺服通常短时间内也是允许过载的,且气体有压缩性。如果速度过快超过了气缸的正常运行速度,也可以选用低摩擦高速气缸等。
曾用过3.5KW伺服驱动Z轴升降,配双平衡杠+普通逆流减压阀。

网友(2024-05-17):
干货比较多,先记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大负载?速度快到多少?这个要根据伺服机构运行速度来选对应的气缸,伺服加减速瞬间的阻力肯定会有,但 ...

末端负载2T,Z轴加夹具1.2T,Z轴最大设计移动速度是200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