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管路上两个压力传感器测得冲击峰值差别大

楼主(2020-07-24):
直径650mm的单作用缸的无杆腔通过3根2.3米长直径2”的胶管接卸荷阀A口。A口通:阀体上的压力传感器1#;1根6米长直径1"的胶管连接到油站阀体(该阀体接2#压力传感器,之后的通路处于关闭状态);DN80阀口到B腔。
现在问题是:1#和2#是响应时间为1毫秒相同的传感器,电控采样周期为5毫秒,在单作用缸受到大于5毫秒的冲击压力时,2#传感器有冲击压力信号,而1#传感器的冲击信号很弱。将两传感器互换,结果相同,还是阀体上1#位置处的信号弱。将1#的电控显示器接到2#位置的显示器上,显示有强的冲击信号。
对1#位置进行了排气处理,未见好转。大侠看一下可能原因

网友A:
软管太长,有膨胀造成的

网友(点评):
末端2#传感器有信号

网友B:
可以简单的画个示意图吗?这样描述可能分析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管太长,有膨胀造成的

振源直径650的液压缸,2.3米2”的管子到1#传感器,再经6米长1”的管子到2#传感器。2#传感器离振源8.3米远有冲击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简单的画个示意图吗?这样描述可能分析不准

正在看阀体内部详细油路,整理后贴上来

网友C:
看看你的连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连接图。

阀体内流道:压力源的胶管接直径55的水平孔,水平孔左侧接1”6米长胶管到2#压力传感器;右端为盲孔。到1#压力传感器阀内油道:正对左端2”胶管孔垂直向上孔径10242,转90°后为直径6100的水平孔(内含直径1.22的阻尼孔),再转90°为直径1075水平孔,再转90°向上为直径857的垂直孔接入1#压力传感器的接头。
1#压力传感器相连通的元件还有:直径10150孔通75bar溢流阀;直径1075孔通两通阀控制油腔的阻尼孔(阻尼孔直径为2.52.4.

周六文件不便解密,截图没见哪里能粘贴,先文字表述如上。

网友D:
可以加一个10毫秒,50毫秒的压力?

楼主:
现场调试看到1#压力传感器在直径1.2阻尼孔(原理图中阻尼孔R1)之后,认为阀体设计不合理,在右边的2"油管和阀体相连处加了3通,1#压力传感器移到3通上,仍是没有压力冲击峰值信号,只有30bar以下的信号。75bar的溢流阀如果损坏,卸荷压力低,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吧。这是一个重点排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一个10毫秒,50毫秒的压力?

是的,在做冲击实验准备的准备。

网友:
这个管路不能设计的太长,短一些测出来才会准确。

网友(点评):
估算了一下,贴在楼下,请大侠对试验指正。

楼主:
液压油的容积弹性模量取700MPa, △P=7.5-2.5=5 MPa,这样体积压缩率△V/V=5/700=0.71%
胶管和阀体内液压油体积5982365mm3,用63mm柱塞压缩行程S=5982365*0.71%/(632*PI/4)
=13.6(mm),现在活塞冲程为25mm。
假设物体撞击活塞的速度3米/秒,质量为m.动能4.5m;撞击力按7.5*632*PI/4=23379牛,
撞击物质量23379*0.0136/4.5=71(KG).        液压缸固定受冲击还有变形,实际重量还要大些。试验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楼主:
632是63的平方,论坛上复制过来WORD中的格式会自动更改

楼主:
试验:二通插装阀连接胶管用液压泵加压到50bar关闭球阀,立即对直径63mm的柱塞进行冲击。从液压表上没看到压力升高,反而是突然降低。从回油看内泄量加大。
怀疑DN80二通插装阀的液压先导阀打开了。这个阀设置了75bar的开启压力。冲击时未见表针升高,阀会有响应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