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面与面之间的垂直度。

楼主(2020-07-24):
不大懂。

网友:
不懂就问呗,反正别人说了你也不见得能懂。

网友:
面与面之间的垂直用面的法线来表示,法线是是垂直于面的直线。

网友:
A是车B是地面,C是石头。XY面要是垂直度够了,汽车可就完蛋了。

网友:
90度正不正

网友:
拿把角尺对着两个面测量角,就知道是啥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