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端关节轴承在连杆机构运动过程中的作用

楼主(2020-07-24):
下图是码垛机的手爪,气缸顶开,抓手张开,料袋放下,我想请教一下,那个两端是关节轴承的连杆部件具体是啥作用?

楼主:
为啥要用关节轴承呢?与直接一根连杆两端弄成转动副有啥区别呢?新手想不明白

网友:
只对两杆连心线方向的自由度进行约束,释放其他方向的自由度以降低对零件的精度要求从而降低成本

楼主:
|时针发表于 07-24 08:58只对两杆连心线方向的自由度进行约束,释放其他方向的自由度以降低对零件的精度要求从而降低成本
您这说的太专业了????????????
能通俗一点吗????????????,我们老师说他有调偏作用,要是料袋偏了,能微调,让我做个受力分析,我这里有点蒙,没想出来是咋调偏的,哎

网友:
杆端关节轴承一般可以旋转+-7度, 这个+-7度可以补偿与杆端关节轴承连接部件安装的偏差!!! 也可以补偿杆端关节轴承连接部件制造成的误差;

理论上理想状态,杆端关节轴承与杆端关节轴承连接部件安装要在同一轴线上 或者垂直于上杆端关节轴承不能有偏差, 实际是很难做到,要想到达到理想效果,杆端关节轴承中轴承可以有+-7度的旋转,起到调偏作用.降低杆端关节轴承连接部件的公差和形位公差的精度,装配的要求。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关节轴承是一种可以摆动或转动的空间运动副,而连杆是摆动或转动的平面运动副。
看看你设计的机构在运动中是否存在空间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说的太专业了????????????
能通俗一点吗????????????,我们老师说他有调偏作用,要是料袋偏了,能微调 ...

我的具体的设备或者设计细节不了解。但是通常的作用都是让需要高精度配合、加工的零件,变得在较低精度情况下也可以正常装配、使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24 10:10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20-7-24 10:12 编辑

关节轴承是一种可以摆动或转动的空间运动副,而连杆是摆动或转动的平面运动副。

看看你设计的机构在运动中是否存在空间角度?

并不存在空间角度,就是气缸推动,手爪张开,是一个平面动作

网友:
增加自由度,祢补机械加工误差

网友:
传动的作用了,关节轴承有弥补误差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