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下抗拉强度好的高强度金属材料

楼主(2020-07-24):
高手能推荐下高强度金属材料。抗拉强度好的。液压拉伸器拉地脚螺母承受1500KN的向上力,能用8千左右上部螺纹不损坏轴不断裂的,谢谢!轴直径48MM.拉M48标准螺栓,用45CRNIMOVA断裂,用40crnimoa也断

网友A:
60Si2CrVA

网友:
特牢钢试试

网友:
35CrMo或者42Cr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Si2CrVA

弹簧钢韧性不够太脆了,这是根液压拉伸螺栓用的液压拉伸器力用的,要有一定的韧性,毕竟要用8000次后才断,150MPA

楼主:
热处理硬度HRC45左右

网友B:
40CRNiMoA
密度ρ(kg/m3):约7830
弹性模量(GPa):209
抗拉强度σb (MPa):≥980(100)
屈服强度σs (MPa):≥835(85)
伸长率δ5 (%):≥12
断面收缩率ψ (%):≥55
冲击功 Akv (J):≥78
冲击韧性值αkv (J/cm²):≥98(10)
试样尺寸:试样毛坯尺寸为25mm
热处理:(淬火850度;冷却剂:油;回火温度600度;冷却剂:水、油);
钢材退火或高温回火供应状态布氏硬度HBW≤2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CRNiMoA
密度ρ(kg/m3):约7830
弹性模量(GPa):209

用过这材料,用了1000多次也断,要能抵抗828MPA的拉力并能连续拉伸8000多次才断恐怕不行

网友:
结构是关键,有锐角的地方容易导致应力集中,受力一大,就会崩裂开来!

网友:
改下结构,上端不用螺纹用锥柄

网友(2020-09-07):
60Si2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