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两个螺丝垫重叠输出,求助

楼主(2020-07-24):
求助。小弟想通过什么样的设备才能将大量的螺丝垫重叠起来在输送带输出呢?

网友A:
增加工装,胶水,,,,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仿制nord-lock的垫,不能涂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加工装,胶水,,,,

仔细想了想,侧面涂水溶胶,最后再加一道清洗的工序是可以的

楼主:
用两个传送带 上下放着 能重叠输出么?不知道怎么弄才能同步输出

网友C:
Y,字形输送带,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Y,字形输送带,复合。

交叉的地方应该是怎样设计的呢?求解。

网友:
1、来料如果无序,采用机械手+视觉解决最简单。或者先排序
2、来料有序,直接吸或者夹

楼主:
大神们出出招,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想了想,侧面涂水溶胶,最后再加一道清洗的工序是可以的

仿制nord-lock的垫,不懂,求教?

干啥用的

网友:
粘接胶水最是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叉的地方应该是怎样设计的呢?求解。

分上、下层~~~~~~

网友(2021-02-19):
雇几个大妈,一天80块

网友:
两个振动盘出料一个正一个反,出料口做个小机械手把两个叠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