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位置用什么联轴器比较好

楼主(2020-07-24):
这个位置用什么联轴器比较好,如下图所示,轴长1450.00
1:电机功率在30KW.    4极电机

2:电机功率在30KW.    6极电机

网友:
用正确合适的联轴器就很好。

网友:
联轴器选型

联轴器选型

可以跟厂家要个选型手册电子版

网友:
一般鼓形齿的可以

网友:
下面那坨东西要联轴器支撑吧

网友:
电机驱动的是什么?联轴器类型根据电机驱动的负载选择,整个装置是竖直安装吗?

楼主:
1:长轴是没有轴承座的,

楼主:
电机是没有减速器的

楼主:
下面的负载很大,用什么联轴器能够保证,旋转起来不摆动

楼主:
如果有轴承座,用什么联轴器都没有问题,
但是不用轴承座,下面轴没有支撑点,就不知道用什么联轴器比较好。

网友:
钢性连接————涨套

网友:
这么长没支撑肯定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都不用联轴器,把电机轴做长

网友:
没见过,但是没轴承支撑,感觉太不靠谱

网友:
看你中心对的准不准,准的话用刚性联轴器不准的话用挠性联轴器,你这具体情况也没说清

网友:
没有轴承座,不摆动
也就是电机作为轴承座用了
末端也不像是能固定轴的情况

先不讨论结构合理性,可能是现场需要吧
正常的联轴器是为了防偏心,必然会有抖动,转速倒是影响不大
防止抖动的话,只能用刚性联轴器了,轴线只能沿着电机轴线,不过看这个结构也不像对轴线要求高的样子

网友:
采用刚性联轴器足够了。

网友:
这么长的轴不安装轴承座?活着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