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20-07-24):
现在很多家电为了显示效果好看,都采用白色面板上面显示白色数字,像小米的电饭煲,蓝牙耳机充电盒都是这种效果,想问下这种效果怎么实现的,用的什么技术。

网友A:
最简单的配置是在带白色背光的LED屏上,覆盖一层珍珠白硬膜

网友(点评):
也可以直接在液晶屏上喷涂

网友(点评):
关于喷涂,愿闻其详,谢谢大侠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底下就是一块普通白色字体的led屏幕,然后产品面板在涂装颜色的时候,有字的那部分选择透明或者较薄的涂装。
之前也想换成这种显示器降低成本,结果被领导给否了,就没做下去,所以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强光白色LED

网友:
拆解一下?

网友B:
百度得来的,有可能是数码管遮光片上喷了颜色,这种遮光片可以打印可以丝印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个人感觉看起来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配置是在带白色背光的LED屏上,覆盖一层珍珠白硬膜

不知道lz这个图片的按键是触摸的,还是机械弹簧的?
如果是触摸的,似乎好搞一点;
如果是弹簧的,那么定做一张pvc面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配置是在带白色背光的LED屏上,覆盖一层珍珠白硬膜

直接喷涂?

神乎其技

有外观照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这个图片的按键是触摸的,还是机械弹簧的?
如果是触摸的,似乎好搞一点;
如果是弹簧的,那么 ...

机械式的,目前考虑PVC的面板比较好,会实惠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式的,目前考虑PVC的面板比较好,会实惠点。

机械的,pvc面贴,好像档次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度得来的,有可能是数码管遮光片上喷了颜色,这种遮光片可以打印可以丝印

遮光片贴在数码管上,不另作处理,直接作为外表面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机械的,pvc面贴,好像档次不高

家里海尔的洗衣机就是机械按键,上面直接是个面贴,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海尔的洗衣机就是机械按键,上面直接是个面贴,简单粗暴

low吗?

网友A:
买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用了几年之后就特别low了。

因为是把颜色和文字喷涂到面贴的背面的,机械按键的部分是个凸起,按久了,里面的涂层脱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用了几年之后就特别low了。

因为是把颜色和文字喷涂到面贴的背面的,机械按键的 ...

可能年代久远了,当时不low;

现在我觉得直接电容触摸按键,是最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年代久远了,当时不low;

现在我觉得直接电容触摸按键,是最佳的。

电容键成本高,机械的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键成本高,机械的便宜很多。

Bigger和cost不能两全

网友(点评):
你这bigger看我一愣,还好我是资深段子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遮光片贴在数码管上,不另作处理,直接作为外表面了么?

具体不知道,感觉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