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机问题请教,懂的人进来看下

楼主(2020-07-24):
现在设计一款翻转机,180度翻转,几年前设计过一款,传方式如图1,链条带动,转动自重1.5吨左右,生产线需要,速度较快,2-3秒半圈(日本机器是1-2秒半圈),流水线生产,不能停。我的机器很难刹住车,但生产需要快速,勉强能用,但每次刹车停止时都会震动一下,链条跟着扯动一下,导致电机座被拉断,拉断的是焊接口的地方,也怀疑是焊接问题。但震动一下的确不好。

这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些图片,视频,很多都是模具或板林翻转机,用的也像是链条但是绑在外圈上的,图2。
多数人用的肯定是合理些的,但我会怀疑这样的方式链轮的接触齿较少,我的速度快,停止时如果反转或震坏一下是否会把链轮的齿尖碰坏?

我之前做的滚圈是用20厚的A3板加工的,直径1.2米,较重,看了网上这种翻转机可以焊接拼接?怕变形或不圆。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下图是在本社区的截图,感谢。

楼主:
没人回复的

网友:
用变频器驱动电机吗?

网友:
冲击都有只能从软件或硬件上克服,比如加缓冲限位气垫。

网友:
最好用齿传动,用链传动急刹必抖,如果电机用变频器驱动的话可以考虑在刹车时后半段减速停。如果重的话肯定会打断齿。

网友:
确实,惯量太大了,能减重一定要减重,设置缓冲,也没干过这么大的,学习下,另外,楼主是美女么?

网友(点评):
这段话的重点好像在结尾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第一张图根本实现不了,惯性量太大了链子根本承受不了这个大的冲击。像这样的设备基本上都是用齿轮的,变频电机调速加缓冲器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24 21:29冲击都有只能从软件或硬件上克服,比如加缓冲限位气垫。
缓冲是有的,也就是小震一下,要是大震机器也飞出去了。

楼主:
|GPF_MAX发表于 07-24 22:52最好用齿传动,用链传动急刹必抖,如果电机用变频器驱动的话可以考虑在刹车时后半段减速停。如果重的话肯定会打断齿。
动作是有分几段完成的,转到一定位置就开始减速,然后刹车,最后是安全报警。减速好像是分了两段

楼主:
|shixijiang发表于 07-25 08:04第一张图根本实现不了,惯性量太大了链子根本承受不了这个大的冲击。像这样的设备基本上都是用齿轮的,变频电机调速加缓冲器
除了齿轮没有,其他都是有的,就是怕齿轮会断齿。

网友(点评):
可以用四组齿轮带动,计算一下扭矩强度,可以折算出齿轮接触应力

网友:
日本人管这种机构叫链传动?我说各位同学别忙着跟美女聊天,图先看清楚,整圈切割的是链传动么?你们哪所大学上的文科么?别说我抵毁学历。

网友(点评):
楼主说他原先是做链传动的,第二张图是找来的,没明白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可以采用冲床的刹车结构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7-25 08:38日本人管这种机构叫链传动?我说各位同学别忙着跟美女聊天,图先看清楚,整圈切割的是链传动么?你们哪所大学上的文科么?别说我抵毁学历。
大神懂的可以分析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懂的可以分析下,在线等,谢谢。

不是大神,学历有点低而已。不懂日文,也没看懂日本人那张图上是什么。但你后面那张实物图是种齿轮,销齿轮

网友:
很高兴有人还在用我发的图,那个是日本的翻转机,感觉很漂亮就发到社区与各位大侠分享,但是没有照那样子设计过。我设计过的都是用链条带动的,大的用3排的大链条

楼主:
|广州粤研钟彦华发表于 07-25 11:18很高兴有人还在用我发的图,那个是日本的翻转机,感觉很漂亮就发到社区与各位大侠分享,但是没有照那样子设计过。我设计过的都是用链条带动的,大的用3排的大链条

可以加个微信吗?我也设计了一款,速度应该是比你们这种的快很多,所以惯性有点大,现在我不太想照以前那样做了。我的传动方式应该跟你说的差不多的,看了你帖子和评论。可以加微信讨论下吗?

网友:
往一个方向连续转,不要正反转。齿轮应该可以,齿轮模数取大点,比链条好多了。

楼主:
|tsaohuan发表于 07-25 11:58往一个方向连续转,不要正反转。齿轮应该可以,齿轮模数取大点,比链条好多了。
不可能只往一个方向转的,不然电线,气管怎么复位?一直在打圈圈?圈两圈线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只往一个方向转的,不然电线,气管怎么复位?一直在打圈圈?圈两圈线就没了

气电滑环,可以解决气管电线的问题,估计需要定制

网友:
没做过这么大功率的设备,学习一下。整理一下我自己看到之后的思路
1、问题是刹不住车带来的设备振动的零部件断裂
2、解决刹车问题从两个方面入手:降低被刹车部件的能量,提高刹车部件的作用能量
3、被刹车部件有速度有明确需求,已经比同类设备低,不宜再降低了,那么只能着手考虑降低被刹车件的质量,估计这一条也早就考虑过了。
4、提高刹车件的作用能量:增加轴端刹车机构,增加行程末端止位机构,提高驱动电机的功率

网友:
我们也做过翻转机,翻转台是焊接的,结构和日本机构差不多,震动那一下估计是因为反转过程中钢卷承重面转换时由于链条链轮间隙过大引起的

网友B:
为什么要用链条呀,能取代链条的结构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冲床的刹车结构

能够画图示意下吗?
lz好像节拍很快,很生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链条呀,能取代链条的结构有很多

成本吧

楼主:
|szs84425发表于 07-27 07:56我们也做过翻转机,翻转台是焊接的,结构和日本机构差不多,震动那一下估计是因为反转过程中钢卷承重面转换时由于链条链轮间隙过大引起的
你们的驱动是怎么做的?我们的整个转动的重量是1到15吨吧,应该没有卷钢那种那么重,但速度要快很多,我们的眨两下眼就卷过来了。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7-27 10:54
能够画图示意下吗?
lz好像节拍很快,很生猛

是的,我们的节拍比较快,因为是流水线加工,不快整条线就死了,慢慢来,我那机器也是没什么毛病的

楼主:
|愚蠢的地球人Y发表于 07-27 09:58为什么要用链条呀,能取代链条的结构有很多
不用链条那用什么呀?参考了日本的机器,都是用链条的,但只有图片,山寨得不全面,
哈哈哈哈(?ω?),齿轮有考虑过,加工麻烦成本高,还怕崩牙

网友:
软驱动行不行?减速机上装摩擦力大的胶轮驱动滚筒呢?轴端再加装电磁刹车,探测到正确的位置以后直接刹车的同时减速电机断电

网友:
|irongirl发表于 07-27 14:46你们的驱动是怎么做的?我们的整个转动的重量是1到15吨吧,应该没有卷钢那种那么重,但速度要快很多,我们的眨两下眼就卷过来了。
我们也是翻钢卷,频次没那么快

网友:
焊接或许有问题,但最主要的还是你的翻转结构问题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结构,最近用到了老外的一款分割器,工况负载2T,转动120°,2.5s左右。
图片供参考,实际没用到这款,这个负载更大一些。

楼主:
|xinshiji666发表于 07-28 20:38参考一下这个结构,最近用到了老外的一款分割器,工况负载2T,转动120°,2.5s左右。

图片供参考,实际没用到这款,这个负载更大一些。

图片呢?没看到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这里可以看到图片

网友:
改善的话必须要从这几个方向着手,减轻运动机构的质量,只要能满足工作需求尽量减少运动件重量(合理分配质量,平衡刚性和质量的问题),机架部分加强加重,甚至配水泥块。电机焊接部分加筋,旋转中心增加刹车减轻链条的负荷。充分计算工作时的惯性力,速度增加一倍,惯性力x4,所以惯性力是电机及整个机构承受的主要负荷。根据负荷选择合适的电机,链条。

网友(2023-06-06):
销齿传动,不是啥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