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加工

楼主(2020-07-24):
长宽厚1800/2300/45的42CrMn毛坯气割平板龙门铣加工一个平面,请教大神普通龙门铣用什么刀具,刀片,加工参数,

网友:
气割后会硬化的,要想法降低硬度,铣大面用大盘刀比较好,具体的刀片和加工参数就要请教别的大神的,我不懂

网友:
粗壮点的盘铣刀,再配上粗加工点多刀片

楼主:
主要的难点在平面中空,振刀,还有材料硬,选不好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