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一柔性,图纸就报错

楼主(2020-07-24):
如题,之前也经常碰到,检查配合关系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都柔性了。。。。被柔性的件可以随便动,他一旦动当然是出错了。所有配合调整到刚性。配合好了,在调回来。

网友:
我不喜欢所有会动的都一定柔性化。推资很严重。

网友:
把导轨 气缸自带的配合删掉 用孔和轴(不用轴线)同轴心 距离配合试试

网友:
配合有问题是肯定的。

网友:
要么是楼上说的配合问题 至于这个 感受不大
还有你说的图纸出错是什么问题 指的是草图还是特征重建问题
那就是你用了上个参考关系的问题 转换实体引用  基准面之类的 谨慎用另一个零件的引用

网友:
一般拉来说采用柔性就报错的情况是有配合过定义了,尤其是装配体零件特别多的时候回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愿意出现报错就全部刚性,模拟极限位置的时候就在子装配里调整了再去总装里看是不是干涉。还有就是在打异形孔的时候采用了参考别的零件,一旦动起来有可能就会出现丢失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