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仓容积怎么计算?有公式吗?(梯形体,非四棱台)

楼主(2020-07-25):
百度百科里面找的V=h*[a1*b1+a2*b2+(a1+a2)(b1+b2)/6  感觉这个公式也不对,求教各位?算容积的话底部漏斗口的倾斜角需要求出来吗?

还有一个公式:V=〔S1+S2+开根号(S1*S2)〕/3*H

注:V:体积;S1:上表面积;S2:下表面积;H:高。

网友A:
用SOLIDWORKS把模型做出来,让软件计算容积。

网友:
你这空间想像能力有问题哈,你这东西不就是长方体+4个棱锥了。还问了这么长时间,花这么大力气,画个3D直接量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OLIDWORKS把模型做出来,让软件计算容积。

不会三维图

网友:
你这问人不去自己去看下这个体积怎么推导的  才相信自己啊
事实上 无论是否规则(指上下两个矩形的位置) 矩形表面积不变 高不变  都不会影响到体积变化

补充内容 (2020-7-25 12:50):
上语有错漏  推导我就不会 是否正确  自己去思考把  至于楼主的疑问 百度的图 请看下楼

网友B:
给你画出来了,整体体积,然后你算容积的话板厚减减,不减毛估估也行。

网友C:
自己看  公式的数值
如果上下矩形不一样   公式二只有是正方形 数值才是一样的
公式一是万能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画出来了,整体体积,然后你算容积的话板厚减减,不减毛估估也行。

三维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通常我们用激光雷达测三维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画出来了,整体体积,然后你算容积的话板厚减减,不减毛估估也行。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  公式的数值
如果上下矩形不一样   公式二只有是正方形 数值才是一样的
公式一是万能公式

感谢

网友(2025-04-17):
引用 网友B:
给你画出来了,整体体积,然后你算容积的话板厚减减,不减毛估估也行。

大佬呀,可惜我不会用三维软件

网友:
高中的立体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