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条并拢合流方案 碰到的问题

楼主(2020-07-25):
如图是分切后的棉条,我需要把间隔的棉条合流成并拢的四条输出。
现在碰到棉条两边松紧不同,如下图

因为两边的松紧不同,走棉的时候起皱,输出不稳定容易翻折起来。
理想的状态是这样:

送实际的情况来看,合拢之前是内侧松,外侧紧:合拢之后是内侧紧,外侧松:中间变向的部分,貌似内外侧张力差不多。
我的感觉是棉条内外两侧张力分布偏载了,引起的原因应该是棉条并拢的过程,棉条前后的张力水平方向没变,但是竖直方向上其实偏移了一个距离。
现在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受力分析,应该怎样分析,用什么理论知识点?然后请大神指点一下,我想从理论的角度去分析一下找到问题的本质原因。最后还要请教一下论坛的朋友,有没有碰到类似的工况,实际应用中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上下两根轴,分别做成带有锥度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LZ的设计就一个问题,各杆都是“死”的,俺说的是空间角度,如果相关杆的角度能够调整问题就能解决。原理吗,从各边的空间路径上是不是不等长,这个LZ自己能验算一下看看,大概问题在此。这两个杆的空间夹角要能改变,改改上边的那个容易些。

网友:
传送过程本来就不可能张力处处均等,你没有张力平衡单元,当然不可能均衡

网友:
能不能左边看不到的地方棉条就是垂直方向上并拢,但是水平方向上错开?

网友:
理论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没办法保证这两轴完全平行。你安装后打表了吗?

网友:
周不平行,两个轴的伸出端受力向中间合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