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这个有什么好的上料方式呢?

楼主(2020-07-25):
需要上料的零件如图所示,中间的凸起部分造成了两头重心差不多,试想了多种方法
1,传统振动盘方式不能分两头方向,要是端面不平的情况上玻璃盘就会倒。(振动盘加CCD区分方向的方式速度会大大降低)
2,分度盘  因中间凸起部分有圆弧不平,可能样件会摆动造成卡料
3,玻璃盘上开V型槽,由于重心差不多,偏的方向不一致

以上是大致思考了几种方式都不太良好。求助大神能有更好的经验方法(需要兼顾速度3-4百/分钟),感谢

补充内容 (2020-7-27 14:32):
补充为什么CCD辅助振盘形式会速度下降。1、要是不分方向情况下零件是一个紧挨着一个通过振盘出来的  2,、加上CCD后零件之间需要有间隔CCD才能区分并进行吹气剔除,这样速度必然会受影响

网友A:
,,

看起来有倒角,那么长度就不一样,这是突破。还有中间凸起也是个特征看看有没有用。看看能不能利用倒角特征让其落下去

网友(点评):
请问记号的含义?

网友:
昨天才看了一公众号的文章,说集思广益的一般都是模糊责任界限的人,这个案例中,你零件描述的不太清楚,两端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一张图片体现不了。你的第一个方案是可行的,什么CCD会影响振盘速度?机器视觉一张照片可以识别十几二十几个方向,振盘本身就有储料功能,根本不可能影响你的出料速度

网友(点评):
要是集思广益就是模糊责任界限的话,那国家智库就是不负责任咯?社区上求助问题的拓宽思路的呢?那样的公众号还是劝你取关了比较好。

网友(点评):
CCD是加在振盘上用来区分方向的,方向不一致的吹气吹下去,速度自然会下降

网友(点评):
你应该有些外行,CCD加振盘上一起振啊,你拍得清楚么?这东西还真是做振盘的可以帮你定向

网友(点评):
谁外行我不清楚,我说CCD加振盘上肯定不是直接在振盘上的啊。相机支架在振盘旁边对着轨道里的零件。我就是做视觉检测的,这类基础的东西考虑的比你全面。

网友(点评):
是哟,振盘都劳烦你用视觉,那你为何速度跟不上呢?还不是水平有问题

网友:
突起部分两头的长度不一致,振动盘做应该问题不大,建议找个好点的振动盘供应商咨询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两头的长度非常相近的,振动盘不太好区分

网友:
没有尺寸,靠猜?

靠机械结构实现筛选没问题

网友(点评):
10mm长 中间凸起部分1mm、主要是需要区分上下两头方向

网友B:
这种零件,用视觉应该可以区分吧。仅仅是速度达不到300-400 ppm?

网友(点评):
可以视觉区分,但是速度会下降(试想连续10个反向的),而且加视觉要让零件有间隔才能区分

网友:
试下在振盘上加个光纤传感器来检测,不对的吹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倒角,那么长度就不一样,这是突破。还有中间凸起也是个特征看看有没有用。看看能不能利用倒角特征 ...

没想到办法,想到的是和上推式送螺丝机,百度三通道送螺丝机就有,然后用视觉识别,送料器管道有可移动的正反通道,不同方向的送到不同管道,不过我还是希望不用视觉也能实现就好了。
你现在的方案是怎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零件,用视觉应该可以区分吧。仅仅是速度达不到300-400 ppm?

多通道提升速度,
预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