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孔配合—销同时过渡配合和间隙配合怎么定

楼主(2020-07-25):
无横向纵向载荷,仅需要定位销满足定位功能,3/32''的英制定位销,一端插入铝件A内要求压入过渡配合无滑动,一端和铝件A装配后插入零件B,要求可以频繁拔插,这种销既要松配又要紧配的,销-A, 销-B配合怎么定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去米思米选销钉和衬套了。。。

网友A:
基轴制,一段端JS8/h7,另一端F8/h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轴制,一段端JS8/h7,另一端F8/h7

销基本尺寸2-3mm, JS8/h7算是过渡配合,会不会有点松,往上提一级提到K8/h7可以吗,紧配那端是孔是铝合金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销基本尺寸2-3mm, JS8/h7算是过渡配合,会不会有点松,往上提一级提到K8/h7可以吗,紧配那端是孔是铝合金 ...

可能会比较难装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