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的寿命都很短吗?

楼主(2020-07-25):
如图,将蜗形弹簧夹起后,旋转一定角度放到到夹具内,目前是使用仿形夹爪取料的,但由于弹簧外形呈不规则装,而且稍微会有点变形,仿形夹爪夹不稳,机构一提速就容易掉料,现在想用电磁铁吸取的方式上料,停别人说电磁铁容易坏,想问下各位用过的大神们,电磁铁的使用寿命长不长?有没有中间有圆孔的电磁铁?

网友:
谁说电磁铁容易坏的?我都用了10几年的机器,电磁铁照样好好的

网友:
电动机、变压器就是电磁铁~~~~~~

网友:
没这种说法吧,而且还得看工况的

网友:
我们小区的电子锁,门都换了两茬了,电磁铁还是用的原来那个,已经累计工作10年以上了

网友:
继电器算电磁铁吗?看工况和选用的电磁铁吧,但是设备内选用电磁铁的限制挺多的,夹爪不能继续优化一下吗,做一下预补偿之类的

网友(点评):
物料的外形是由多段圆弧组成的,卷出来的外形不是很标准,按3D仿形做的夹爪跟实际的有些对不上,夹爪又不能做的太宽,会跟夹具干涉,还是觉得磁铁吸是最稳定的

网友:
电磁铁可以铁芯可以做成不同形状啊,
很多电机外圈都是电磁铁

楼主:
|终结2013发表于 07-25 13:32没这种说法吧,而且还得看工况的
询问过电磁铁卖家,线圈通电空吸的话,是容易损坏,弹簧分料时有掉料的现象,这样就会导致空吸

网友:
电磁铁比气缸和液压寿命长的多。

网友:
线圈没烧坏应该算寿命无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询问过电磁铁卖家,线圈通电空吸的话,是容易损坏,弹簧分料时有掉料的现象,这样就会导致空吸

电磁铁厂家一般都会询问你工况的,比如吸合的时间,频率,吸合力大小等等,再得到这些参数之后才会跟你详细的解答。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好回复。赞一个。!

网友:
杠杠的,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