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层深度过深对工件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07-25):
20Cr的链条套管,壁厚3mm左右,渗碳,淬火,回火56-62HRC,渗碳层深度要求0.4-0.6mm,检测分析渗碳层深度在0.8mm,芯部硬度44HRC,工件使用过程中有开裂的情况,是不是因为渗碳深度过深减低了抗冲击韧性?

网友:
有 一个说法,渗穿。

人家一般是渗层偏浅,还有做往深了做的,这是成本不用花钱、工艺制定失误还是设备有问题了?

网友A:
有楼主说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也应该看看是不是因为收到其它力的影响造成的呢

网友:
壁厚只有3mm,渗碳深度达到将近1mm,肯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楼主说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也应该看看是不是因为收到其它力的影响造成的呢

链条套管一般都是磨损较多,像用了不到100h发生开裂的我感觉可能是零件本身的原因

网友:
因该是回火做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条套管一般都是磨损较多,像用了不到100h发生开裂的我感觉可能是零件本身的原因

零件本身的材质,无非就是材料和热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