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工时如何计算

楼主(2020-07-25):
求问加工所需时间是如何计算的,车铣镗钻。刚学习机械加工工艺,求问工艺大神和各位师傅们如何计算工时,现在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通过每分钟进给量计算。是这样吗,具体是怎么计算。有没有相关书籍。
假设铣一个普通材质边长300的正方体,加工量留5mm。怎么计算呢

网友:
要想学精了 去车间车铣刨磨  干个两三年 既然就懂了    不然都是瞎扯淡

网友:
一个是参考机床的工时费,二是工件的加工精度要求,越高越贵

网友:
关于机加工工时计算,找机加工工艺方面书籍看看。

网友:
进车间、下一线

网友A:
比如:300正方体,毛坯余量5,要求粗糙度好,铣刀80,每次切深1.5,最后0.5精加工,那么每面切削长度(往复不走螺旋)=4段*(300+80每次长度)*3(次),这个数除以每分钟进给,就是粗加工每面工时,精加工就是4*(300+80)/精加工每分钟进给,六个面就用总时间*6,然后这六个面肯定要旋转工作台、换精加工刀,以及换装夹面,这些时间加上,再加上其余辅助时间就是总工时,新产品编程调试时间又要单独算了;
以上是工时计算,成本要计算设备折旧、刀具磨损、电费、人工、辅料损耗(切削液、压缩气体、润滑液压油)、办公费用摊销、其他附加费用、税金、利润、运输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300正方体,毛坯余量5,要求粗糙度好,铣刀80,每次切深1.5,最后0.5精加工,那么每面切削长度(往复 ...

感谢!看了你的话真有顿悟的感觉。也是需要经常到车间实际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看了你的话真有顿悟的感觉。也是需要经常到车间实际学习

不客气

网友:
没实际经验,都是空谈。

网友:
凭感觉按固定数据算出来的工时不一定准。且工时还包含准备时间等非加工时间。件数、粗糙度、公差、甚至加工设备状况、上活是人工还是吊车,这些都会影响工时。

网友(2020-10-14):
|陈新_q5sH7发表于 07-27 10:55比如:300正方体,毛坯余量5,要求粗糙度好,铣刀80,每次切深1.5,最后0.5精加工,那么每面切削长度(往复不走螺旋)=4段*(300+80每次长度)*3(次),这个数除以每分钟进给,就是粗加工每面工时,精加工就是4*(300+80)/精加工每分钟进给,六个面就用总时间*6,然后这六个面肯定要旋转工作台、换精加工刀,以及换装夹面,这些时间加上,再加上其余辅助时间就是总工时,新产品编程调试时间又要单独算了;

# L5 w* T0 Q6 \以上是工时计算,成本要计算设备折旧、刀具磨损、电费、人工、辅料损耗(切削液、压缩气体、润滑液压油)、办公费用摊销、其他附加费用、税金、利润、运输等等
请教大神,如果是镗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