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滑车地脚的正确用法

楼主(2020-07-25):
    今天去供应商厂里取几个机加工零件,看到一台重载滑车;他们是机加工厂,偶尔也抄别人得数模,做些设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台滑车得地脚固定方式;
这样跑起来滑车不会动吗?!这设备基座的稳定性实在让人堪忧啊!
问了现场打孔得小伙子,你们地轨为啥这样干,他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为此专门查了设计手册,其实重载滑台有几个关键点:1、地脚的结构;2、地脚的间距;3、设备基座的要求。
1、地脚的标准结构:
2
   当然,这种M60的地脚锁紧螺纹虽然力足够,但加工制造比较困难;为此,我们设计出一种结构简单,锁紧力大的结构:
两侧是M16的螺杆把地轨基座往下拉固定住,中间是用M20的外六角螺杆往下顶,调节地柜的水平;
   重载滑车的水平校准是靠拧紧或放松调节螺栓来实现的,调节螺栓主要作用是为了弥补工厂地面不平或局部有凹坑的情况。
2、地脚的间距:
轻载荷两地脚的间距1050mm,重载荷两地脚的间距525mm;
    3、设备基座的坚固度要求为:设备得基座必须能承受设备重力所产生的精载荷和滑车与负载(机器人或工装)所产生的动载荷。混凝土地板得最小厚度为175mm。混凝土强度等级必须至少为C20/25(或B25)来确保固定良好。建议使用C30/37(或B35)等级。混凝土抗压强度可按欧洲标准EN206-1进行测试。
       设备基座的平整度要求:在平移方向上混凝土地板倾斜度不得超过1mm/m,在横向方向上不得超过0.5mm/m 。

楼主:
以上有讲得不到位的,欢迎各位大师补充。。。

网友:
从这三个孔看应该是有方案的。

个人觉得还是调整垫铁加预埋螺栓好。

网友:
应该做基础的

网友:
楼主提出的设计的能理解,第一个图片和我拍的这种我也有疑问,图片是5月15拍的。我拍的这个是不是存在过定义?

网友:
这个地脚是方便运输装卸及调平。现场还要打拉爆固定。

楼主:
|cool44发表于 07-26 12:47这个地脚是方便运输装卸及调平。现场还要打拉爆固定。
膨胀螺丝是不能少的,最下面的一层板需要打膨胀。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25 23:52楼主提出的设计的能理解,第一个图片和我拍的这种我也有疑问,图片是5月15拍的。我拍的这个是不是存在过定义?
盖子里面的结构看不到,猜不出来是否有过定位。

楼主:
这其实和盖房子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