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非标设备的吗

楼主(2020-07-25):
各位好,我这边有做工艺品的 ,由于产品形状各异 ,使工作做事累,想请能做非标自动化的老板来谈 ,或各位大师有没什么好点子 ,能做全自动或半自已设备完成去毛边批锋的 。 产品是用两片或更多模具合成来,再里放倒入材质 ,等硬化后折模 , 产品就出来了 ,但合模线的地方有比较严重的毛边批锋 ,目前是工人手持气动磨机打磨 ,请看图片 ,请大家帮忙出点子或介绍有类似设备的视频图片资料 ,如何做全自动或半自动设备代替这工序,效果上不一定要完美 ,有一半效果也可以 。请注意: 这个工序有两部分功能: 1.是去毛边批锋  2. 是产品所有里外面都要用磨机磨一遍 ,做的设只要能完成一个功能就行了 ,谢谢! 产品材质是玻璃钢树脂的 ,毛边批锋厚度一般在1mm左右 ,

网友:
顶下,关注。这个用精密模具可以改善吗?以前在车灯长干过,和你这个很像。
手动的机器毛刺很厉害,后来老板买了数控机器,毛刺问题就好很多了。
快手上搜索激光扫描仪  有厂商发布的视频,你看看

网友:
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只是一个想法,仅供你参考:产品三维建模,生产产品后使用三维扫描仪扫描产品得出产品的三维模型,以三维图纸为准算法找出产品多余部分也就是毛边批锋,然后使用打磨机器人进行打磨,打磨后人工检查修整,完成

网友:
别说看到1.jpg那行,还没看完两行,觉得这位,不是搞机械的或不是要机械的,而是郭德纲他徒弟。。。

加油!!也许,你只要别贪睡,某天也许能胜过那个那个家伙!

哈哈哈,我是湖南卫视的咪咪咪!

网友(点评):
纯手工打造!独一无二!

网友:
简单!!!机器人打磨,完美!。

网友(点评):
请问能说详细点吗?或者推荐在哪里有资料链接?

网友:
做过两三年的机器人去毛刺,铸钢,铸铁,铸铝都做过;之前在丹阳做个一个类似的车灯去毛刺,像这种种类多的产品不适合上机器人,换产时难搞;楼上说的3D扫描,目前技术还是不太成熟,要么价格太贵,要么精度较差,造成多磨或者少磨的现象

网友:
做过两三年机器人去毛刺,批次多的产品不适合上机器人,换产比较麻烦;楼上说的用3D扫描之类的还不成熟,要么价格太贵,要么精度不够,造成多磨或者少磨的现象。

网友:
自动化想都不要想,半自动化还是有点可能性的。减少工人劳动力及操作环境还是能做到的。建议从根本上解决,模具上解决最好。

网友:
我这几年倒是做铸件打磨设备,铸件打磨对铸件是有要求的:
1、必须有准确的定位点,能固定铸件,并保证各打磨边线与定位点的距离;
2、披锋最好不要上下左右前后都有,打磨时铸件需固定,至少有2个相对的面是不好打磨的;
3、如果披锋到处都是,则打磨过程很可能分成几个工序,分别打磨不同的披锋;
4、尽量少打磨内部,内部打磨人工都有难度,用机器难度更大。
最后,楼主预算多少?真要按要求设计,可能需要几台打磨机分别走不同工序,每台价格40W起步
量少的话,还不如人工打磨呢

网友:
这种项目,上机器人打磨,成本划不来
人工打磨,又嫌陈本高速度慢
没办法,就只能这样纠结着
除非你每年有很稳定很可观的订单量,那你可以上机器人

楼主:
如果去毛边批锋有困难 不好设计的话  ,那么请问下产品里外表面轻轻打磨一下是否有合适的方案  谢谢

网友:
关键是要有量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这种生产方式,如图

网友:
好多人工都可以自动化代替,就看你是否愿意花代价,另说就是你花了这个代价,你挣得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这种生产方式,如图

感谢提供参考图片 , 请问这机器正式名叫什么 ,一般参考价是怎样 , 最主要我的产品形状实在太不一样了 ,里外表面都 是不规则弧形 , 每款数量不多 ,最多也就是3--5个 , 所以这就是问题

网友B:
推荐一下我的老东家:成都工具研究所,有个部门是专门做打磨抛光的。你可以试试看联系他们,可能会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下我的老东家:成都工具研究所,有个部门是专门做打磨抛光的。你可以试试看联系他们,可能会有办法

好的 谢谢! 我 找看看

网友:
机器人打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参考图片 , 请问这机器正式名叫什么 ,一般参考价是怎样 , 最主要我的产品形状实在太不一 ...

楼主,请教批量少的件,用的什么模具技术?

网友:
机器人打磨是不划算的,我们国家大部分做这类生意的,基本很少上机器人打磨,成本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批量少的件,用的什么模具技术?

就是一对一开模具 ,这样天天,没量忙不赚钱

网友D:
你好,我们是专业做机器人焊接、打磨、喷涂的,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E:
你这个材料不知道能不能走振动研磨这个路子

网友F:
感觉自动化打磨不容易,投入大,收回成本难。
你还不如想办法改善工人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自动化打磨不容易,投入大,收回成本难。
你还不如想办法改善工人的工具

有在想改良工作 ,只是还没有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材料不知道能不能走振动研磨这个路子

振动研磨 不可行  , 因为物品太大 ,异形 ,转动不了 , 空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们是专业做机器人焊接、打磨、喷涂的,有需要可以联系。

我第一楼 已发产品图片 和要求 ,如果老板有方案可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楼 已发产品图片 和要求 ,如果老板有方案可联系我

lz的坐标?

网友:
进入 学习一下

网友:
本人调试过橡胶塑料大小各种模具,一看,你这产品就是注出来的。简单点的的说就是模具磨损太严重了,毛边太大 找个修模具的钳工师傅把你那86年的老模具分型线补焊,然后再手工修一下模具配一下间隙把。

网友:
可以考虑喷砂的方法

楼主:
惠州惠阳新圩

楼主:
请详细说明下吧

网友:
做不了 ,你预算能过50万么?   少了没人给你做的。  你的种类多,同类产品尺寸有偏差,就算用柔性机器人+ 激光扫描打磨 也会有部分地方遗漏,最后还的人修补下。最多半自动。      再说工人师傅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