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翻转机哪种传动方式更稳定?

楼主(2020-07-25):
刚才发的帖子是因为带了商家名字吗?现重发。
现纠结翻转机哪种传动方式更稳定,更适合快速翻转?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感觉第一种好,链条用那个有翅膀的,多几个固定点。下面那个只有两头才有固定,速度快了怕扛不住。

网友:
带名字那个不就是你以前做的么?删了干嘛,帮你自己公司打广嘛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7-26 09:04带名字那个不就是你以前做的么?删了干嘛,帮你自己公司打广嘛
网上找的图片,我打什么广告。,别人也没给我广告费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7-26 09:04感觉第一种好,链条用那个有翅膀的,多几个固定点。下面那个只有两头才有固定,速度快了怕扛不住。
你看错了,图一的链条也是没翅膀的,图一是单排链,图二是双排

网友:
lz想多快翻转?

网友:
第一种,但是得考虑应力大小选合适的轮和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错了,图一的链条也是没翅膀的,图一是单排链,图二是双排

我的意思是用图一的结构,但链条改成带翅膀那种,固定点多。

网友:
计算下在反转过程中,两种方式传动时,设备重心对支撑点的力矩的变化是怎样的?

网友:
图一结构、图二的传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一种好,链条用那个有翅膀的,多几个固定点。下面那个只有两头才有固定,速度快了怕扛不住。

没接触过这种设备,纯属从自己感觉角度分析:
1. 第一种(直接用链条固定在翻转机构上当做齿轮来用),这种是否还有支撑轮?
    如果直接用驱动链轮作为支撑轮,链条直接受压,怕是寿命是个问题,如果有额外支撑轮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2. 第一种是否有压轮?如果是也没有问题,否则完全依靠重力保证接触,感觉容易跳齿,尤其速度快了以后;第二种链条会向下拉紧翻转机构,相对不容易跳齿,而且感觉上安装要求更低一些,但是也有缺点,链条受力情况比第一种要更恶劣,链条一破坏,就彻底不能动了。

网友C:
第一种链条作为齿条用,链轮链条的啮合状态不会很好。第二种,链轮在链条自然下垂量最大的地方,如果其他位置都是刚性的,啮合状态也不会很好

网友:
图二是不是翻转不匀速?

网友:
链轮传动的方式更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接触过这种设备,纯属从自己感觉角度分析:
1. 第一种(直接用链条固定在翻转机构上当做齿轮来用), ...

我觉得肯定要有额外的支撑+导向轮。

网友:
90度翻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链条作为齿条用,链轮链条的啮合状态不会很好。第二种,链轮在链条自然下垂量最大的地方,如果其他位 ...

关键lz要高速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