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端关节轴承旋转角度

楼主(2020-07-26):
请问一下,这个α=15°是指内圈中心线相对竖直方向最大偏转15°吗,在进行adams仿真的时候怎么进行内圈和外圈的这个角度约束?

网友:
可以看看这里:
http://www.cmiw.cn/thread-1015386-1-1.html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7-26 12:46可以看看这里:

http://www.cmiw.cn/thread-1015386-1-1.html
没看懂,,,

网友:
额定旋转角度的定义:是外圈内表面圆弧端点和内圈外表面圆弧端点分别与关节轴承的中心点的连线之间的夹角。看下图的角度比较清晰。

找ISO 12240-4 杆端关节轴承标准看。

有限元分析的角度约束,试试采用辅助线或者面去定义约束。

网友:
仿真软件里面可以设置倾角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