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链轮能加工出来吗?

楼主(2020-07-26):
齿数 是14 , 尺寸23 够用吗?

网友:
可以的,需要焊接完成。

网友:
这种后面带结构的链轮,一般都是要焊接的

网友A:
够了,直接插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了,直接插齿

插齿确实够了。

网友:
插齿和加工中心铣齿,都可以。

网友:
插齿没问题,23尺寸右表面可以设计成斜面

网友:
后面的圆柱体是非重要安装面,可以铣出过渡弧。直接在铣滚床可加工

网友:
太小后期维修更改不方便,不好采购。。。

网友:
能加工,现在做滚筒的这种都是常规的

网友:
如果要降低加工制造难度,降低成本,或者后期维修更换,
建议买链轮片和剩下部分焊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