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母是45钢的调质硬度能报证硬度差在多少呢?

楼主(2020-07-26):
照片里螺母是M24的,材质是45#钢,数量每次热处理1万个左右。请问硬度差能控制在HRC:26-29吗?螺母切口处的薄片硬度能控制一样吗?不一样的话能控制在多少?有没有有经验的坛友帮忙解决一下问题,谢谢

网友:
45钢调质淬火后的硬度可以达5261到HRC56~59。

网友:
热处理硬度根据你的使用工况来定的,HRC26-29这个硬度范围要求一致性相当好,而且你这个地方是不好处理的,是不是处理好后再割开?45#钢处理的硬度最好不要超过HRC40

网友:
先试验一下比较稳妥,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脆性。

网友:
1.这个硬度范围确实有些紧凑,再就是调质硬度一般用HBS表示。
2.比如T285一般在HBS270-300

网友:
45号钢调质不了太硬的,HRC25度左右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