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上升功能故障

楼主(2020-07-26):
有一个型号GD4028的带锯床,锯到位碰到下限位开关,不能自动升起,上限位开关貌似也失灵了,上升按钮按住不放才能上升。其余功能都完好。我拆开检查,两个限位开关都是好的。以前也曾出现过此类故障,多按几下下降按钮就恢复了。估计问题在液压系统的电磁阀里,拆开电磁阀,把几根线拉扯拉扯,突然又好了。然后又不行了。实在搞不好了,来这里请教。如果谁有锯床的电气和油路图,那最好不过了。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良?

不知道呀,没有原理图,接触不良也无从查起。

网友:
听上去好像是电磁阀线圈的问题,老化了

网友:
阀组 油路清洗检查,还有齿轮泵压力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按钮,按钮按下控制器输入部分的指示灯会不会亮,输入部分没有问题就看输出部分的指示灯每次会不会亮,输出部分的指示灯会亮量电压也正常那就量执行元件也就是阀上的电压是否正常,电压正常动作没有那说明是执行元件故障。

网友:
先测试是不是泵的原因,按换向阀顺序一个一个试。每个都试一下手动。

网友:
其实排除故障应该首先分清液压故障还是电路故障。手动试一下液压阀电磁铁是否吸合到位,如果电磁阀阀芯吸合到位就排除了液压问题。检查电路问题,检查下降按钮常开常闭点。线路是否有搭火或虚接。

网友:
从故障上面来看,多半是某个电气线路接线不正常,导致电流不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