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带锯床都是液压没有气动的

楼主(2020-07-26):
带锯床的升降和夹紧功能都是液压传动,脏乱差而且成本较大。改成气动就没有此类烦恼。可市面上没见过气动的,肯定是有原因的,大家觉得呢?

网友:
气动能夹紧???

楼主:
63的气缸7个压,有140公斤左右,够用了吧?

网友(点评):
不够,你觉得两个人的力量能摁住它?

网友:
因为液压系统功率密度大比气动系统大;另外,液体具有不可压缩的特性(体积变化非常小,忽略掉体积变化),而气体压缩体积变化比较大。

网友:
由于液压油几乎不可被压缩,液压单向阀可以使液压缸几乎不后退松动,而气缸在冲击载荷的时候,容易压缩让位,为了安全,肯定用液压好。

网友:
140公斤够用了吗?等到零件飞出去打到人或物时,你就知道够用与否了。一个M6的螺钉夹紧,很轻松地能上到1000公斤,你说够用不?

网友:
气动和液压的受力等级不是一个量级的。

网友:
    力量大小是一方面。难道你想买锯床再买一台空压机?

网友(点评):
和空压机有啥关系,那液压还需要液压站呢?

网友:
气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稳定性,做一个简单的动作是可以的,但是它和液压比起来,可靠性是不如液压的,楼上讲的几点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通过理论计算缸径和气压的关系能得出气缸力的大小,但是当它受到更大的反力时,此时气缸力的气体可能就会被反压回去了,气体再压缩。所以说这个反力大了夹持时可能就会产生松懈。具有一定安全隐患。

网友:
气体的压缩性太大,夹不紧

网友:
气动没有液压稳定,气动输出力不如液压的大,气动压缩量也比较大。

网友(2021-02-19):
另外进给也是问题,气缸进给太不稳定了

网友:
压力问题,而且气体可压缩性要比液体大的多,不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