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可以计算零件的电阻?

楼主(2020-07-27):
知道材料的电阻率,有零件的三维图,什么软件可以实现电阻的计算?谢谢指点。

网友:
只能简单估算

网友A:
虚拟模型现在还不能替代现实实验,就算你有三维,也不见得你买的材料完全符合你的软件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模型现在还不能替代现实实验,就算你有三维,也不见得你买的材料完全符合你的软件库数据

材料的电阻率可以提前测出来,现在就需要可以分析出长度与横截面比例的软件。

楼主:
现在也是估算的,复杂一点的形状还要算好几段

网友:
和零件表面处理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要实测一下,仅凭计算也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楼主:
我们想做的是如果虚拟计算可以计算出电阻值,那么就可以提前确定一些尺寸,不用后期再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