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连杆机构噪声大

楼主(2020-07-27):
做了一个取料机构,节拍1秒。
但是噪声比较大。
一开始,电机用的是齿轮减速机,转向机构是在一侧的,噪声非常大。
后来,改成蜗轮蜗杆减速机,转向机构对称的两侧都有,噪声小了一些,单还是有,咯噔咯噔的。
听着噪声是减速机那儿发出来的,初步分析认为:减速机输出一圈360°内,负载是变化的,半圈受拉力半圈受推力,减速机有背隙而且不小,推拉换向时齿轮间隙造成的冲击噪声。
大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的,不吝赐教,拜谢!!!

楼主:
https://     v.youku.com/v_show/id_XNDc2OTEwOTkyMA==.html
https://    v.youku.com/v_show/id_XNDc2OTExMTI2NA==.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2~5!2~5~5~5!2~5~5!2~5!2~5!2~5~5~A

把地址中空格去掉就能看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直接用小间隙的行星齿轮减速机,效果好点。

网友:
底座太轻了。这个机构转动和摆动机构比较大,运动中心变化比较大,基座显得太弱小了。要么把摆动机构做小点。基座要做大些。再增加减震装置,比如垫减震橡胶

网友:
机构间隙太大,包括传动机构。

网友A:
估计是机构有干涉点,运转过程中会有卡顿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机构有干涉点,运转过程中会有卡顿的现象!

上面有视频链接

网友:
可以加减震弹簧,减轻曲柄的受力

网友:
仅由图片得出:
一,此结构力臂没有计算准确,或者有干涉,再者功率不匹配,电机可能温升大。
二,最省的解决办法,用拉伸弹簧去除工作端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