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专门用于倒装即滑块安装面超地面的电缸?谢谢

楼主(2020-07-27):
各位大侠,有没有对电缸比较了解的。想咨询下,有没有专业用于倒装的电缸?一般的电缸都是水平安装的,如果倒装,就需要选择大一些的规格,这样体积相对大了,有没有结构紧奏的专门用于倒装的电缸呢?(这里的电缸指的是由滚珠丝杠和导轨组成的直线模组),非常感谢!

网友:
你说的倒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缸大多是非标产品,百度一下,咨询相关厂家解决问题更快一些。倒装形式的,运动部分体积可以肯定不会小的,最好不要倒装使用。

网友:
倒装肯定是可以的,负载主要靠直线导轨,虽然各品牌导轨厂家都说导轨是四列珠道同等受力,但是没有支持倒装的参数,实际案例倒装的还是蛮多的,建议选大的安全系数选高点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菜鸟HHH发表于 07-27 11:16倒装肯定是可以的,负载主要靠直线导轨,虽然各品牌导轨厂家都说导轨是四列珠道同等受力,但是没有支持倒装的参数,实际案例倒装的还是蛮多的,建议选大的安全系数选高点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谢谢

楼主:
|carey6006发表于 07-27 10:27你说的倒装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滑块安装面朝地面

网友:
就是把线性滑轨翻转180度吗?

网友(2022-09-21):
东莞大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电缸,伺服压力机专业生产厂家,18618335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