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有什么用处?

楼主(2020-07-27):
导轨下面和滑块上面都有键,只是单边,这样有什么用吗?定位?

网友A:
这得看你用处,有些导轨是浮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你用处,有些导轨是浮动的

就普通直线导轨,电机丝杆驱动,没什么特别的,看到有键,就问一下

网友:
定位用的,安装前校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普通直线导轨,电机丝杆驱动,没什么特别的,看到有键,就问一下

你没发现你这导轨没定位台阶么?用键,销可省得铣那么长台阶,而且台阶太长,直线度限制用处不大。这种在外资的设备上常见到

网友:
限制某个方向的位移吧。

网友B:
先考虑一下这两个键的位置在同一直线上吗?如果不在(加工、装配误差),定位有啥意义?

网友:
靠山的作用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考虑一下这两个键的位置在同一直线上吗?如果不在(加工、装配误差),定位有啥意义?

日系用的是销,两点一线。他用的是平面定位,可能想规避什么?

网友C:
第一次见,用两个销钉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系用的是销,两点一线。他用的是平面定位,可能想规避什么?

用销的不是都在同一边的吗,他这个用键的刚好是对称方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销的不是都在同一边的吗,他这个用键的刚好是对称方向的

你第一张图两个键不是在同一边么?难道我看到的跟你发的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张图两个键不是在同一边么?难道我看到的跟你发的图不一样?

不对头吧这样

网友:
lz可以交代下工况,负载

网友:
你刚没这张图,我以为你说的导轨定位。况且你这种定位方式应该是你的导轨供应商提供的吧。

网友:
我猜应该是防止滑块和导轨装歪了  这样子打表调校的时候应该好调一点

网友:
就是简单的定位用的,一般一边就可以

网友:
侧向定位的效果了。

网友:
加定位销的目的就是方便安装调试,单导轨的话是保证导轨垂直安装,双导轨的话既保证垂直安装又可保证两导轨,边到边的距离
,在零件安装上去后不容易憋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用两个销钉不就可以了

这叫建单位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