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1804-2000

楼主(2020-07-27):
未注线性 角度公差等级GB/T1804-2000与未注形状 位置公差GB/T1184-1996, Q1 D3 \& h- E

楼主:


网友:
一直觉得这标准有那么一丝丝问题,你说长度正负差就罢了,这孔轴也正负差。一不留神就得敲进去。

网友:
1804用的多一些,机械图纸技术要求一般都是1804的。

网友:
GB/T1804 一般是适用于机加工件的尺寸公差标注和未注自由公差吧,适用范围是机加工件,注塑件,冲压件等,都有对应的工艺尺寸公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