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焊丝规格请教

楼主(2020-07-27):
银焊丝比较细的直径有哪些?我们厂子现在用的是1mm的,还有更细的吗?有哪些生产厂家?

网友A:
0.8的也比较常用,一般品牌都有这个规格。再小就要跟品牌商咨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的也比较常用,一般品牌都有这个规格。再小就要跟品牌商咨询了。

嗯,谢谢大神,解决燃眉之急。

网友:
焊丝0.8也常用的,不锈钢焊丝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