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紧凑且耐用受力的直线往复机构?

楼主(2020-07-27):
感谢各位师傅抽空前来!!!
如图是抖音看到的一款鞋底压缩测试机器,如今公司也有此项业务正好需要做一款类似的测试机器,测试压力80公斤左右,频率每分钟50至100次(可调),行程固定50,客户使用时每天都会开机测试。小机器不能做得太大,图片上我已给出大概外形尺寸。

请问:这样的结构是否耐用?机构是否受力稳定可靠?
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要不固定行程,要不固定力,两者不可得兼;这样偏载又用于疲劳试验并不太好,改成对称四柱结构比较好,可以避免力矩造成的破坏。

还有一种往复振动缸也可以考虑,结构会比这个更简单。

微信截屏不可以吗,手机拍的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固定行程,要不固定力,两者不可得兼;这样偏载又用于疲劳试验并不太好,改成对称四柱结构比较好,可以 ...

感谢回答!行程50够了,是固定的,力度是模仿一个成年人最大80KG的体重,机器做好后会用压力传感器试一下。如果是仿人家的这种外形悬臂出来压肯定是偏载的,测试台面不好加柱子会碍事,如果外形一定要这样,怎样把偏载的结构尽量做稳呢?

网友(点评):
嗯 其他大侠可以帮你细化

网友B:
是否需要靠弹簧力去压,产品高度有差异的情况下 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需要靠弹簧力去压,产品高度有差异的情况下 怎么处理?

不需要弹簧力去压,产品高度不同可以调节那两根丝杆的高度,首先确保机械机构有80公斤的力,实际使用时可能用不到80公斤,一般鞋底压缩到一半即可

网友C:
个人感觉用往复缸,或者电钢好些。

网友D:
除了偏心有点大外,别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用往复缸,或者电钢好些。

你说的气动往复缸吗?客户那一般都没有空压机哦,所以用电的机器比较通用。电缸的话频率太慢,更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偏心有点大外,别的没毛病。

因为行程规定要50,。这样的结构注意保养加油的话能用两三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行程规定要50,。这样的结构注意保养加油的话能用两三年吗?

可能你误会了我所说的偏心,我是指你图中标注65那个尺寸,实际尺寸(距导轨导向那个槽中心)应该比那个更大。80公斤的压力,接近100的悬臂结构,你这导轨的寿命不会太乐观。。

如果修改的话,尽可能减小偏心距,也不要做成悬臂结构,布置另一个导轨到放鞋位置的另一侧去?把连杆机构尽可能布置到加压头的正上或正下方,用齿轮或链条做一级传动。。主要还是看尺寸,如果限制太多,不能达成前面所述的构想。那么尽可能减小这个悬臂的偏心量吧。

网友:
行程比较少用啊,后期注意保养维护,定期更换油品。

网友:
很好的想法。就看高度是否符合要求了

网友:
为何不用凸轮?

网友:
偏心轮就是一种凸轮

网友:
这个结构简单实用,成本低。电缸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