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导向轮怎么轴向固定

楼主(2020-07-27):
导向轮一般怎么固定限位?直接过盈配合吗?

网友A:
轴肩加锁紧螺母或挡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肩加锁紧螺母或挡圈。

轴不转只让导向轮转,螺母是不是不太好

网友B:
一般用键连接,方便拆卸和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不转只让导向轮转,螺母是不是不太好

螺母锁紧了自然轴就不转了啊……为啥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键连接,方便拆卸和维修

键是固定径向。轴向要靠轴肩和垫圈加锁紧螺母。一端靠,一端压紧。无间隙,无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锁紧了自然轴就不转了啊……为啥不好?

哦哦哦,谢谢,意思说我在我的轴端部分加螺纹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哦,谢谢,意思说我在我的轴端部分加螺纹就可以了

也可以不用螺纹,用弹簧挡圈。只不过可能会有点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不用螺纹,用弹簧挡圈。只不过可能会有点串动。

轴向力大的话是不是最好不用挡圈

网友:
你这国产的?做得不好,居然没教你怎么用?产品怎么能卖出去呢?米思米上有,怡合达也有,一套的。还用你考虑轴加工,定位?这位卖导向轮的没替客户考虑好,本来还可以多卖根轴,卖个螺丝垫片什么的。现在只能卖个轮加个轴承,轴承估计还得外购,赚不了多少。

网友:
单纯示意。轴的尺寸长度,与机架的连接形式等等自行设计调整……还有就是,这种轮子米思米、沐风上很多样例,自行参照。

网友(点评):
你还给出了个方案?直接轴上打个中心螺纹孔,加个垫片,拧个螺丝压紧不简单?

网友:
过盈过渡配合都行,轴两端设计轴肩,轴肩外圆直径根据轴承安装的内圈尺寸设计。轴承另一边用挡圈轴向定位就可以。

网友:
轴肩配合锁紧螺母可以打顶丝防转,压盖压紧

网友:
|szs84425发表于 07-28 07:59轴肩配合锁紧螺母可以打顶丝防转,压盖压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是固定径向。轴向要靠轴肩和垫圈加锁紧螺母。一端靠,一端压紧。无间隙,无晃动。

谢谢提醒,
本意是提醒楼主径向固定尽量不要用过盈配合

网友:
你这导线轮是惰轮,不需要过盈配合,过渡或间隙都行,最好是查MISUMI找类似的标准件,参考他提供的公差就好

网友:
安装在轴上面时,轴向定位通常采用轴用挡圈的固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