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心滚子轴承能承受多大轴向载荷?

楼主(2020-07-27):
请问调心滚子轴承22214CC_W33(70/125-31)能承受多大轴向载荷?
手册上给的是径向额定载荷,请问轴向额定载荷该怎么计算?

网友:
可否选用推力滚子轴承?

楼主:
|迷途的机械小白发表于 07-27 16:56可否选用推力滚子轴承?
是用来校核计算

网友:
各品牌和型号都有区别,查对应品牌的样本,上面有具体数值

网友:
根据计算系数将轴向力和径向力等效为径向力

网友:
购买轴承厂家的销售,他们一定会给你满意的答复的

楼主:
|阿胶浆发表于 07-27 18:46根据计算系数将轴向力和径向力等效为径向力
听完你这话,我突然这样想:
假设径向力为零,额定轴向力x对应系数=额定径向载荷,代入对应系数和额定径向载荷,可以计算出额定轴向载荷。

网友:
轴向载荷一般都是径向载荷的二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