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求助

楼主(2020-07-27):
采购买回来的镀铬棒上机床加工后还可以去镀铬吗?原先的铬层会不会受影响,比如外径会增大。

网友:
我记得以前听师傅提起过,铬不能二次电镀,需要去掉原来的镀层才行

网友(点评):
谢谢,主要买错材料,下次用45号钢做

网友A:
镀层厚度肯定会增加,原来的镀层不去掉,在镀层缝处会不光滑。

网友:
切,铬层又不是直接镀你那棒上的,硬镀层本来就要考虑厚度,还得算镀前尺寸,你要没把你那前镀层给搞了,你说会不会增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层厚度肯定会增加,原来的镀层不去掉,在镀层缝处会不光滑。

就是说在原来的镀层上面还可以镀一层铬上去是吗?只是表面不光滑

网友(点评):
要去掉原来的那层,之前因为这个事情专门问过,要去掉重新镀的

网友:
不行,要退镀,附着力不好.

网友:
二次镀层的是为了什么?
在原镀层上很难再镀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