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零件用了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20-07-27):
各位大神们,请教下这是什么表面处理:
        1.材质S136,表面处理所在的面:采用沙迪克镜面放电出磨砂质感的纹理;
        2.表面处理过后具有疏水性,不沾环氧树脂,具体表现为:液态环氧树脂采用模压注塑的方式注入模具内,经过加热固化后,能顺利脱模(不添加脱模剂)
        3.产生颜色的渐变是因为什么?
        4.听说是纳米涂层?是那种元素的纳米涂层?

网友A:
刮下来做元素分析就知道是什么图层了,
外观看起来和镀彩锌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下来做元素分析就知道是什么图层了,
外观看起来和镀彩锌相似。

嗯嗯,不是彩锌

网友:
感觉是重彩锌啊,长见识了。

网友B:
用EDS扫描一下是最准确的,从我了解的工艺中来说,PVD或者CVD应该是最有可能性的。

从颜色来看,PVD我比较熟悉,应该弄不出这么差的颜色 ,所以CVD可能更高一点,

网友:
涨见识啦。谢谢大神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DS扫描一下是最准确的,从我了解的工艺中来说,PVD或者CVD应该是最有可能性的。

从颜色来看,PVD我 ...

感谢您专业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