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主轴图示轴向是不是未定位?

楼主(2020-07-27):
这个图主轴图示轴向是不是未定位?

网友A:
定位了,左端的双圆柱滚子轴承外圈限制了主轴组件向右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了,左端的双圆柱滚子轴承外圈限制了主轴组件向右移动。

看图左侧的双列圆柱轴承好像是N型,N型限制不了轴向移动,是不是应该是NJ型?

网友:
设计机构的时候 要考虑使用情况  有的要全定位 有的欠定位  只要不影响使用性能  以方便实用为主

网友:
为什么用花键连接呢?也许设计时就需要轴向浮动,BOM发出来一起研究下。

网友:
轴承内圈,隔套21,同步带18,挡板19和螺栓9已结把轴向固定了。

网友:
需要明确一个点,双列的滚子轴承,内外圈是否是可分离的。。。。。。。。

网友:
这个机构比较复杂轴向还不能完全给限制住,所以采用了一定的浮动效果。

网友:
红色箭头反方向确实没有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