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用电缆卷筒,请教

楼主(2020-07-28):
机器人手腕上装有拧紧轴,拧紧轴电缆是10芯的,需要用10芯的电缆卷筒实现供电,比较麻烦,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实现对拧紧轴的供电,电缆有序而不会缠绕

网友:
上个图就容易分析了,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机器人,4轴,5轴、6轴?用机器人管线包走线不香吗?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ABB机器人上面的,就安装的有管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