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压缩机的活塞表面喷涂材料是什么来的?

楼主(2020-07-28):
图片是活塞图。表面有一层材料,请教有大神知道这材料是什么吗?
还有两张图装配时跟活塞配合运动的金属半球,能买到的是全钢的,而原车压缩机拆下来的是铝材外表包覆一层钢膜(?)的,重量小很多。一并求教这包覆钢球的生产工艺。

网友:
静等高手的解答

网友:
搞喷涂的人懂。

网友:
活塞杆的表面处理的目的是提高耐磨性和抗蚀性,耐磨性通过增加硬度来实现,比如,高频淬火。
是不是喷涂的耐磨陶瓷?

网友:
黑色耐磨涂层材料比较多,主要有三种:
1、涂抹黑色耐磨涂层KN17;
2、氧化铬耐磨涂层;
3、碳化钨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