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及其油压最小速度

楼主(2020-07-28):
大佬们,早上好这样子,想请教大家。关于液压系统这一块知识。如何设定各部块参数。
下面油速,5m/s如何决定该数值的?
思路主要思路,目前在翻机械手册,一点点捋。
每日脑壳痛。
祝大家工作愉快!

网友:
液压类的教材都有对应的管内流速的说明,有趣的是,不同教材的区别又很大。

建议直接找对应的样本,直接计算数据。
比如液压泵:有最高和最低转数要求,排量一定的情况下,流量的上下限就已知了,再除以推荐的吸、排油管管径尺寸(面积),流速的上下限就知道了。

楼主:
嗯嗯感谢老哥

目前这样子,这个数据。由于系统比较简单,就没几个液压元件,上一个人做的时候没有严格校核。感觉看书大概取的。
这个数据原由以找到。但关键本人不熟液压这一块。我先系统的补一下,了解了解参数之间的影响和元件之间的关系。
我再打扰厂家技术那边。
(今晚厚脸皮问了,感觉说得有道理,但我还是一脸懵)

网友A:
这个可能问供应商厂家技术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问供应商厂家技术售后。

人家卖液压缸。自己产品的技术参数,会提供技术支援吗?我友情打扰了,但感觉他说不懂我。打算自己乘这机会,好好学学液压系统方面设计咯。(关键在这 咯 )

感谢每位大佬的留言,不怕机械人能力强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