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保证这个机构在直线运动过程中不卡死,行程在20mm左右

楼主(2020-07-28):
图1,B、C、D使用铰接的方式;E是右边绿色的套筒与端面盖板的配合,我想采用直线轴承;F是右边绿色的套筒与轴的配合,两者之间必须要有间隙,因为右边绿色的套筒需要左右直线移动,行程在20mm左右

图2,A是滑块与槽口的配合,我想弄成滑轨,行程也在20mm左右,能保证不卡死吗,整个槽口盘包括12个槽口,槽口盘直径350mm,大家有没有其它方法,只要不卡死,便宜点就行?

图3是这个机构的运动动画
请大家帮我优化一下这个结构,可以便于加工,而且保障它能正常使用,不至于工作的时候卡死,不甚感激!

网友:
等待高手降临

网友A:
你这样百分百会卡死,铰接点采用关节轴承才可以,还有些铰点有干涉看不到吗?

网友B: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传动轴,传动同样的运动,简化一下要省心很多。

网友C:
不会卡死的,如果要改进的话,有这样几个办法;1.槽宽一些,或把槽改成梯形的。2.把带槽的圆板材料换一下。3.把结构形式,仿照雨伞的结构改一下。

网友D:
不是,你这同步的结构为什么用这么多根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你这同步的结构为什么用这么多根轴

那不是轴,是支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卡死的,如果要改进的话,有这样几个办法;1.槽宽一些,或把槽改成梯形的。2.把带槽的圆板材料换一下。3 ...

槽口我打算做成滑轨那样,好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传动轴,传动同样的运动,简化一下要省心很多。

这个不是传动轴,这上面的十二根是支座杆,每根杆上我还要放东西,这个机构就起到一个变径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百分百会卡死,铰接点采用关节轴承才可以,还有些铰点有干涉看不到吗?

额,哪些地方有干涉啊,麻烦指一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传动轴,传动同样的运动,简化一下要省心很多。

或者,还有什么其它结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或者,还有什么其它结构吗

话说,车床不是有卡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车床不是有卡盘吗?

明白了,可以仿造卡盘上面的槽是吧

网友E:
淡青色那个零件是不是可以不要?

网友:
你这个机构是绕线用吗,在不干涉的情况下问题不大,推力可适当增大用弹簧复位,另外直线导轨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成本有点高,涨缩杆没必要那么多

网友:
建议改用气囊实现目的

网友:
车床的卡盘是个很好的例子。
你这个与卡盘不同的地方,在于如何保证在卡盘径向的滑动,就是卡盘收紧的动作。
卡盘上有T型槽,你这个没有,是用剪刀叉机构一边与另一边平行保证的。在受力较大的情况下因为连杆的变形,可能就不平行了。
建议增加导向机构,径向加直线导轨,连杆少用几组。有了导向机构连杆也会变的简单点了。

网友:
活动中,会不会顶到极位

网友:
要不...试试快门机构?

网友F:
为啥设计的这么复杂,我看数模很多地方已经干涉了啊!

网友G:
用斜盘不行吗?

网友H:
结构没有死点,结构件强度够就不会卡死

网友I:
很多年前也遇到过这种机构,变径缠绕,用的锥度控制直径,由于旋转起来有离心力,用了弹簧。楼主这个感觉没大问题,不过好像可以把剪叉的蓝青色那连杆取消,红色连杆活动端铰链接到直线导轨滑块(滑块轨迹平行于半径但边缘在半径上),滑块同时也透过厚的圆盘连接变径长杆

网友J:
这种用卡盘的结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淡青色那个零件是不是可以不要?

不要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直线运动转变径运动这个过程,用勾股定理可以换算出来行程距离,去掉之后还遵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设计的这么复杂,我看数模很多地方已经干涉了啊!

那有什么更好的变径办法吗,因为在变径的过程整个机构工作状态是在旋转的,就是说不仅要变径还要在旋转的过程进行变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斜盘不行吗?

不太懂您的意思,斜盘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结构没有死点,结构件强度够就不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多年前也遇到过这种机构,变径缠绕,用的锥度控制直径,由于旋转起来有离心力,用了弹簧。楼主这个感觉没 ...

我之前考虑了锥度控制,而且摩擦力会不会太大,这个过程稳定吗,我的旋转速度在10m/s左右;那根蓝青色的取消的话,铰接处可以使用关节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用卡盘的结构可以吗?

嗯,为了保证它的滑动性,我借鉴一下卡盘上的型槽,把我的盖板加工成类似的结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考虑了锥度控制,而且摩擦力会不会太大,这个过程稳定吗,我的旋转速度在10m/s左右;那根蓝青色的 ...

我遇到那个直径好像要大些,线速度300米每分钟左右

网友:
这个让我想起了亚音速喷头通过变径改变推力的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传动轴,传动同样的运动,简化一下要省心很多。

能不能告知怎么简化呢,我已经感到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那个直径好像要大些,线速度300米每分钟左右

请您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怎么锥度控制,怎么保证不会卡死的

网友K:
直线轴承是自由旋转,换成卡槽的,主动轮和从动轮《变径的一端》用卡槽做成一体旋转,连杆连接旋转轴垫介子,滑槽走上公差,滑动块 做限位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线轴承是自由旋转,换成卡槽的,主动轮和从动轮《变径的一端》用卡槽做成一体旋转,连杆连接旋转轴垫介子 ...

不要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