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拆式结构设计请教

楼主(2020-07-28):
各路大神,帮我看看怎么去实现快拆,人员操作要方便省力

网友A:
可以参照口罩机的料卷结构。

网友B:
中间加套筒,用气胀轴,很常规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加套筒,用气胀轴,很常规的结构了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口罩机的料卷结构。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最快是无心结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注意过大型打印机,比如打印工程图纸的hp500打印机,卷轴一端是一个固定的短芯轴,塑料的,沿圆柱径向有豁口,把卷纸筒在短芯轴上,固定卷纸筒,卷轴另一端是一个活动的短芯轴,。当一卷纸用完了,把活动的短芯轴取下,把卷轴抽出即可。

楼主的料卷不知道有多重?

网友:
采用套筒结构的力传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