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lidWorks为啥不能添加自定义的材料?

楼主(2020-07-28):
添加后保存就会有提示:保存以下数据库时失败,将恢复先前数据库。最近的编辑可能丢失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之前配置材料也出现过问题,后来改了下根目录文件夹名称好了,总之盗版就是故障多。

网友(点评):
和盗版没关系。

网友:
是不是自定义的方法有问题?